第一台液晶修复,做个纪念

楼主(2013-04-11):
方正15寸液晶,驱动板使用tsum16a,板号不会看。l

故障:电源无输出

1 测桥后无短路,上电无输出,查电源pwm为ld7575ps,启动供电300有;供电0;开路测为pwm供电内部短路
2 换pwm,有输出4.8v/17v,因不是12v,换5v双二极管、431、光耦无果
3 有细小塔塔声,万用表细看输出隐约跳变,怀疑供电通路二极管和电容,电容50v/22u;万用表测量有充放电过

4 换50v/47u,上电无塔塔声,但有细小丝丝声,输出5v/16v无跳变,暂时无视

5 电源高压为一体板,5v短接到高压启动脚,灯能点亮,高压部分好

6 接驱动板,按键板指示灯亮,但灯管不亮,查as1117输出2.9v
7 开路1117输出脚,输出3.3正常,焊接回去,再测3v,认为正确
8 超级芯片tsum16al-lf-1,跑1.8供电线路,经典的3.3过pnp的e,c出过二极管;查到pnp三极管cb开路了
9 从另一块同型号料板上换来pnp,上电1.8出来,但按键板指示灯不亮了!芯片?程序?

10 因料板的1117输出1.5v太低,将前块板子上1117、pnp换到料板上,上电后灯管点亮,正常。

--------
图片上穿不了,但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的电源板质量如何?我在换pwm的时候,用风枪吹,两块板子都吹起泡了。板子起泡瞬间,芯片刚好能拿下,温度那是非常的准!
驱动板就没问题,1117吹的很顺利。

网友(点评):
出师不利,第一次就这么曲折。

网友:
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是元器件级维修成功率最高的,其余所有的板都比电源板修复成功率低得多。

用风枪吹,两块板子都吹起泡了。板子起泡瞬间,
顺便问一下,你用的是哪种热风枪(品牌型号)?

网友A:
显示器电源板是单层板,用风枪吹是会鼓包,都是用烙铁拆卸PWM芯片的。

网友(点评):
我吹一次鼓一次,原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
高迪850,便宜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电源板是单层板,用风枪吹是会鼓包,都是用烙铁拆卸PWM芯片的。

8只脚烙铁可不好弄啊,而且元件林立不好下手

网友:
8角好拆,用刀头,尖头都行。铬铁上面多点焊煬就行了?算是简单的了。另外你风枪温度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