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显示器 问题···

楼主(2013-04-11):
用一会儿后就成这杨了·· 如图· 刷过程序  改过通用驱动板 还是一样问题·
会不会是屏本身问题···

网友:
80%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  换那个大的IC试试

网友:
这屏坏了,,,,

网友:
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      我原来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换屏背板上的大IC 也不行。

网友:
拿走了··  这个屏 太贵  客户不换··

网友:
屏的问题可能大一些。找个屏挂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