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08R跑17不显

楼主(2013-04-11):
如题,CPU换过,BIOS刷过,HM55做过,各供电都正常,电流跳变也有,这会是哪里问题?在线等

网友:
看一下 是不是进水没  或者内存检查一下  呵呵

网友:
这些都没有的话  建议你刷一下BIOS 程序

网友:
最简单的试下外接,看一下是不是屏。。。。。

网友A:
检测卡好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卡好新

买来一年多了没用过一直扔那里,开始测试所有板子都跑00,现在测好像都比较正常,还蛮好用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