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灯有亮,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风扇不转,是不是电源坏了?

楼主(2013-04-11):
家里的电脑突然黑屏,主板灯有亮,但是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风扇不转,是不是电源坏了?一般是电源哪个部分坏了?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短接绿线和黑线风扇有瞬间动一下没?如果有就是保护了,看看输出端各肖特基管是否有损坏的。哦 记得把电源的各插头都取下空载。

网友:
5VSB是肯定有的了,你最好量下绿色线电压是多少!在断电情况下量下各电压点对地的阻值,发上来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直接换个电源得了,现在电源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
测下各电源端子电压就知道了,你不会说没有万用表吧?

网友:
小电源是否从主板拆下呢?

网友:
很可能是电源的风扇坏了,这种情况遇到多起,尤其是灰尘多的,会导致电容怀孕的

网友:
电源还是插在主板上,用表测一下5V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就更换电容再测,如正常则是电源负载能力不足,需检查大电容或后级输出电容是否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