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关机总是出现riconman.exe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3-04-11):
这个是realtek 读卡器驱动监视程序和系统的某个进程起了冲突,当时装完系统的时候这个驱动是不带的,我用驱动精灵更新之后驱动装上了,但是出现上面这个错误,解决方法如下:
1、打开“添加删除程序”,卸载REALTEK 读卡器驱动(可能是REALTEK CARD READER 2.0什么的)
2、把驱动精灵更新的这个驱动文件点右键解压缩,里面有个driver32BIT的就是驱动文件的,设备管理器刷新,指定到这个文件夹就行了。
出现原因就是驱动精灵下载的文件我们直接安装的,安装的时候自动把驱动之外的一些驱动监视程序装上了,导致了某个冲突,这个问题类似于装无线网卡驱动的时候直接把配置程序一起装上导致屏蔽了windows自带的无线管理程序而不习惯了。

网友:
这种情况目前还没遇到过,今后得注意了

网友:
关机时出错,一般都是有程序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