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键盘C,V,H键有时有作用,有时没作用

楼主(2013-04-11):
手上有台K42J,装WIN 7  64位的,每次开机就按L就会直接到切换用户的界面,C,V,H几个按键也没作用,外接键盘也一样。重装过系统了也不行。然后点切换下用户有时就正常了,那几个键都有用了,哪位兄台帮忙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外接也一样?那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A:
有bios的话刷个试试吧

网友:
要是我没就先换键盘,还是去维修点看看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bios的话刷个试试吧

那是开机以后的问题吖,刷BIOS有用吗?

网友B:
把内置拔下来试或换个键盘试

网友C:
有bios的话刷个试试吧,不行就检查一下IO,要不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bios的话刷个试试吧,不行就检查一下IO,要不就是南桥的问题

Bios刷过了,不行。IO看不到问题,桥没做,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D:
应该是EC的问题 检查一下EC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EC的问题 检查一下EC

看了下,没看到什么问题,没搞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没看到什么问题,没搞好

  你找一下 这个代工的上电时序  一步一步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有这样的现象吗  键盘下的排线重新插下不行的话加焊 南桥

拆机时就拆了键盘了,不行,就差桥没做了,做桥要给别人做的,所以没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内置拔下来试或换个键盘试

内置键盘拔下来也是一样的,好像有点串键的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找一下 这个代工的上电时序  一步一步走一下

我想说的是从理论上来讲!即然这机器都已经能开机了!那就应该和时序无关了吧!是我的话就先刷bios再搞IO!我新手!只是说出自已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