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30开机七声报警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04-11):
M5030集成显卡主板开机不显示七声报警
1、测试电流1.2左右不显示看电流有点像北桥的问题
2、于是先用BGA干一遍在说,干完后还是原故障,现在郁闷了
3、bios的电池电量低了好像也报警,我就测了一下电量不到3v,我就换了一个3.2v的电池然后开始測机电流终于上去了,上屏測机测试亮了
4、经过多次测试已经OK

网友:
牛叉啊我怎么碰不到这种问题

网友:
我见到好几回这样的故障了,以前那几个忘记是dell什么型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