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全新的G86-631-A2吗?

楼主(2013-04-11):
正常的地方
1、4边棱角很直,没有圆滑。

2、底板颜色比较鲜艳,跟机子上旧的芯片比较,有明显的色差。新的显绿色,,,旧的偏黑。

有疑问的地方
1、字迹下面有磨过的痕迹。    就是上面刻的字,,下面有阴影。。。就好像一张白纸,不是把字直接写在上面,还是先在要写字的地方,涂上另外的颜色,再在这个地方写字。

2、4边白胶的边缘上有一些水印。  就是 白胶与绿色底板结合处,有一条1.5MM的不同颜色。。好像有水,没干一样。

图片拍的不是很清楚。请见谅。  如果文字没有表达清楚,麻烦大家多看一遍。谢谢。

现在怀疑,,芯片是新的,没使用过的,然后打磨成白胶,好卖高价。。。然后,用个1年多再出问题的哪种。。也就是显卡门哪批芯片。

网友:
有亮光看不清楚你说的那个1.5MM``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门G86-630-A2芯片改成G86-631-A2

网友:
翻新的,不用说了,我都买过这样的垃圾显卡,被骗了,现不知在那里能买到全新的芯片

网友:
看核心周围的边边  感觉是是打磨的    一般核心周围完美的话   不是有像层黑色的东西那样的

网友:
感觉像打磨的

网友:
看不出来 ,看着蛮新的

网友:
楼主你也挺搞笑的。。。如果是假的只能是旧芯片翻新的。。。还能是新芯片来做假的?如果你有全新的不用做成假改良一样能卖好价钱。。。显卡门的机器不是也用了几年后到风扇被堵塞和导热膏干了才坏吗?

网友:
打磨的吧,,

网友:
针对以上的回复,我解释一下。
图片拍的不好,摄像头拍的。而且是已经用手摸过后拍的。。

1.关于1.5MM水印,,看官请仔细看我的图片,还是能看到白胶周围有一圈明显的不同的颜色。

2.关于核心周围边边有黑色的东西,,,这是图片没拍好,或者已经有点灰尘了。。实物是很好看的。。

3 关于 huangxin52 兄弟的回复。。大家请看一遍文章。可能会有所了解。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18011

网友:
假的,四周围黑边用深色的漆漆的,字体明显太白了。

网友:
真的,假的不会这么新。

网友:
镜面有磨损的痕迹 应该是翻新的 不过是白胶的显卡一般都很好 这样他翻新也是白胶的631翻新的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等我做上去,用一段时间再说。谢谢大家的回复。。另外重申一点,,外观很漂亮,,,只是没拍好,光线不好。。实物也有点灰尘了。。

网友:
整日八经的假货。。。淘宝上买的吧???不过闹不明白,这种芯片放机器上,鲁大师压力测试温度还能维持在60来度,纳闷啊。。。不过用一段时间肯定会坏。。。我还是觉得10年左右的旧的631稳妥。

网友:
我定的631和这个也一样,应该不是翻新的。

网友:
买个无铅全新的原版一样的

网友:
看样子还可以啊,试试把

网友:
打磨的~~~~~~~样子是不错,但还是旧版的啊~~

网友:
哈哈 我定5个12年的全新的有4个返修 我现在都定10年的631了 感觉还良好,返修基本上没有了,12年后还有产个631的显卡吗 师兄们

网友:
看样子是翻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