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81W显示器出现黑屏但电源指示有怎么办?

楼主(2013-04-11):
宏基AL1981W显示器出现黑屏但电源指示有怎么办?ACER AL1981W    不接信号 显示无信号输入  开关正常。指示灯正常.重启后出现黑屏??急           把电源接头拔下再插显示器正常是什么故障怎样修?百分百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高压有问题吗  还是接主机就暗?

网友(2013-05-12):
宏基AL1981W显示器出现黑屏但电源指示有怎么办?ACER AL1981W    不接信号 显示无信号输入  开关正常。指示灯正常.重启后出现黑屏??急           把电源接头拔下再插显示器正常是什么故障怎样修?百分百是显示器问题。怎样修呀?

网友:
高压不知道没检查出来???

网友(2014-05-25):
哪位有这个显示器的驱动板mcu资料啊,我的驱动板坏了

网友(2014-10-27):
我也遇到了两台一样的    屏  高压板 确定是好的   刷了驱动板还是一样  ,怕刷错了 买了原装的 结果还是一样  不知道是哪儿问题了

网友:
确定了 还是驱动板程序 问题, 已解决   两台驱动板程序 不一样的

网友(2015-04-23):
我的跟你的也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