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81W显示器出现黑屏但电源指示有怎么办?

楼主(2013-04-11):
宏基AL1981W显示器出现黑屏但电源指示有怎么办?ACER AL1981W    不接信号 显示无信号输入  开关正常。指示灯正常.重启后出现黑屏??急           把电源接头拔下再插显示器正常是什么故障怎样修?百分百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你先拆了再说怎么办吧。要死电容鼓起来就简单了。不然就重点查高压部分

网友:
没说清楚 是不接信号线有无信号显示 接上信号线就没信号输入吗? 这样的话有可能是驱动板

网友:
拆开看看,说不之下定有意外惊喜

网友:
这个多半是高压问题

网友:
如果电源板OK情况下,不插VGA显示无信号,插了之后就是黑屏,就70%是数据问题,刷了包好

网友:
95%高压板问题,直接更换OK

网友(2014-05-20):
我是刷数据很多台。搞定……25L1005

网友(2014-06-26):
我也在找这个程序那位有

网友(2015-12-29):
好的程序 那里有呀, 好多人都拿30KB  50多KB,那有用吗 ,能用吗 ,我也是醉了,你这么能害人,迟早把自己害了。

网友:
终于机子好了,下了6  个  终于显示器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