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完win7后 启动失败的解诀方法

楼主(2013-04-11):
drive 0X80(BIF): C/H/S=60001/255/63,Sector Count/Size=976768065/512 Partition num:0,active, Filesystem type is ntfs, partition type /X07

****

Options if your HDD IS LARGER THAN 1Tb:

*Move your boot files to a smaller partition at the start of the HDD.

*Format the HDD and allow Windows to create a 100MB boot partition.

*Shrink and move your partitions with GParted.

press any key to read more...

驱动0x80(BIF):C、H、S=60001/255/63,扇区数\ /尺寸= 976768065 / 512分区的数:0,主动,文件系统类型是NTFS,分区类型/ x07

* * * *

如果你选择大于1TB硬盘:

*移动你的启动文件到一个较小的分区在硬盘启动。

*格式的硬盘和允许Windows创建一个100MB的启动分区。

*收缩和移动你的分区GParted。

按任意键阅读更多…

GHOST 完系统之后出现上面英文,进不了系统,此时只要重建下引导记录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进PE里重新引导

网友:
进PE做引导  安装版的分区格式自己搞定

网友:
在PE里修复Windows引导就搞定了。

网友:
pe里面都有修复引导的

网友:
你怎么不给别人说说进入DOS,执行fdisk /mbr啊

网友:
进分区工具重建主引导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使用diskgenius 任意版本修复一下MBR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我想问一下楼主的是,其他这个是不是关于由于GHOST的问题@对于4K 分区对齐的问题尼,一直想了解清楚。分区的时候是否需要对齐4K的选项这个就不需要重新修复MBR的问题尼.

网友:
是不是PE里分区工具-硬盘选项-MBR啊

网友:
朋友灌水被封号,哈哈

网友:
广交天下维修朋友,共同进步,携手共创美好明天

网友(2013-10-28):
我是新手,跟着高手好好的学学啊

网友:
GOST之前diskgenius 直接C盘格式化,重建主引导然后再GHOST一步到位

网友:
小小白,来学习下!

网友:
一般修复引导就可以了

网友:
膜拜 来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