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15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04-11):
联想U150
正常待机电流0.01
正常开机电流0.8左右
1、客户送来一个U150机器说开不了机,我接过机器后先测试能开机,但是不显示电流到0.6就不动了,我先插拔了一下内存试一下是原故障,接着换了一条内存测试一下还是原故障
2、插拔内存不好就应该是北桥的问题了,先用BGA加焊一下试试,加焊完后电流还是上不去,我想到有没有可能是bios问题呢?
3、我在网上找了好半天才找到这个程序,找到后先刷一下试试吧!刷完后结果电流真的上去了,到0.8左右了,bios(25X16AV)
4、电流既然上来了就上评测试,屏亮了就过多次测试都没有问题
5、测试OK

chinafix.com.cn迅维网_联想U150 BIOS OK.zip

网友:
正找这个图纸 多谢

看清楚 BIOS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2014-11-22):
正好需要这个BIOS

网友:
大bios就是爱坏

网友:
真搞不懂,BIOS都是怎么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