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雷劈了

楼主(2013-04-11):
我这有个华硕M4a88t-m的板子上面的RTL8111网卡芯片E明显烧了,手上的料版上都是先RTL8111C和RTL8111D的请问可以代换吗?顾客等下就来了有请大师赐教谢谢。

网友:
先把网卡拆了看主板能不能开机再说。网卡芯片是下一步的事情。

网友:
我拆了现在跑吗正常~就是没配件换
顾客又不想买无线网卡~他马上就来了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帮了

网友:
笔记本上的后缀不一样换上去不行,主板的一般很少换网卡,你焊一个上去试能上网就好的.

网友:
台式机的板子,网卡坏了就换个USB网卡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