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待机正常,按开机后无待机

楼主(2013-04-11):
T60 独显 待机0.05A ,  3.3V 5V 1.5V 有 按开机后都没有了

测MAX 1901  21PIN VIN=19.98  22PIN SHDN=3.25  7PIN REF=2.45  PIN3 SYNC =4.95 9PIN PG=4.95
20PIN VL=5.09 RUN/ON3=3.3  RUN/ON5=3.3

按开机后   REF=0 PG=0 VL=4.95 RUN/ON3=3.25  RUN/ON5=O

求大侠指点

网友:
后极有短路的地方,你仔细测试一下就能找到了!修机器这种工作必须得仔细才行

网友:
这个机器换3 , 5v的电容试一下。

网友:
谢谢3楼,按你说的做了,机器修复了,这是什么原因啊,有哪位看明白了,我看了半天的图纸,那个电容只是滤波的,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做用哟,有明白的给解释一下呗

网友:
那个电容坏的多啊

网友:
很可能后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