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155 CPU座,BGA曲线,失败到不行

楼主(2013-04-11):
1155 CPU座,真是难搞啊,怎么焊都失败到不行,乞求各方大大指点
我的返修台是“迅维CF360”

网友:
温度设置高点嘛,反正又不爆芯片,不就是座子嘛

网友A:
风力太大连旱了吧,还有,如果是很多空焊的话就是你新座子没有刮边,造成坐子下不去

网友B:
风嘴 够大了吧,那个铁罩拿掉了吧?下面要刮的

网友C:
你的座子是有锡的还是无铅锡的,使用加焊775CPU座的曲线,再加一段温度280的试.

网友D:
1155的还没遇到过要换座的,我很少遇到要换座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力太大连旱了吧,还有,如果是很多空焊的话就是你新座子没有刮边,造成坐子下不去

感谢热情指导,我再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嘴 够大了吧,那个铁罩拿掉了吧?下面要刮的

感谢热情指导,我再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座子是有锡的还是无铅锡的,使用加焊775CPU座的曲线,再加一段温度280的试.

感谢热情指导,我再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55的还没遇到过要换座的,我很少遇到要换座的啊。。

客人不小心刮到针,很少遇到就是

网友E:
  1155针的很好换的。,底座要把旁边的刮薄一点,吧主板上的东西弄干净点,放下去没问题,。在做就很好换的。,你肯定是没有放下去试试,。硬塞下去,才难做。,

网友:
引用 网友E:
1155针的很好换的。,底座要把旁边的刮薄一点,吧主板上的东西弄干净点,放下去没问题,。在做就很好换的 ...

谢谢指点,底座许多地方都没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