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进水

楼主(2013-04-11):
联想z460进水,3v5v芯片坏了,换了一个,电压出来了,但是按开关只能从0.01上到0.02  过会儿,然后掉电。那个大哥指导指导啊

NIWE1_LA-5751P R03_1029A.pdf

网友:
可能有断线的地

网友:
这个后面电压没有出来,要不是进水引起的,就是后面有东西坏了。

网友:
说的这么具体 我该怎么帮你分析呢 查一下开关脚电压跳变 给南桥的信号有没有跳变 SUSON之类的有没有出来 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呵呵 。。这些信号电压都有的额,呵呵,我已经搞定了,断一根线,加HM55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