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70 A2+ SE v 6.x 跑d2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04-11):
今天接了个映泰TA770 A2+ SE v 6.x 跑D2,测供电正常。刷BIOS后解决!
附原厂解决bios

网友:
  像你说的这个问题很简单。,线换内存试试,。如果还是D2 就刷下BIOS了。D2跑本身CPU 内存什么的都基本没问题了 不显示就只有BIOS的问题

网友:
跑d2就直接刷bios吗

网友:
d2,也是bios的吗

网友(2013-05-13):
碰到个D2,就去官网下了一个,刷了之后不跑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