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助中,TP-LINK交换机电源换了好多件电压还是波动

楼主(2013-04-11):
这个电源板是5V输出,插上电交换机电源指示灯一亮一灭,电源管理芯片是DM0265,更换了不行。再换TL431,PC817光耦,整流管2045CT也不行,启动电容和稳压管ZD1都换了还是不行。

不知道这个电源板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工程叫焊机遇着这种问题,直接速度的淘宝一个5v的电源,那种方块形的,带散热孔的金属外壳的,直接在机内固定,接上几条线就OK的。

网友:
一亮一灭,应该是电流供不上或保护

网友:
先换输入的主电容,容易高温失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输入的主电容换了吗 那个起高压吸收保护作用

换过了,原来的电容用电容表测试容量也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过了,原来的电容用电容表测试容量也正常。

你给电源上电的时候接负载了吗?如果没接的话,很多电源是会保护的,表现为输出打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给电源上电的时候接负载了吗?如果没接的话,很多电源是会保护的,表现为输出打嗝。

我测量电压波动在1点多V到4点多V,然后插到交换机的主板上再测量仍然是这样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