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N91显示器关不掉,无信号时里面有滋滋的声音

楼主(2013-04-11):
刚拿来时血色屏,开一会就不显示了,打开一看电源板一角插灯管的地方烧坏了,两根灯管线也烧断了,但是奇怪的就是它怎么不会保护。只有2根灯管还插在上面。

先换灯管,再换电源高压一体板,正常了。但就是有个问题,按关机键后或无信号时指示灯一闪一闪,关不住,并且里面有滋滋的声音。

原电源板上是DM 和 ON/OFF,新板上是ADJ 和EN,我把DM插在ADJ上,ON/OFF插在EN上。这个应该没有错吧。

网友:
接法是没错的,但是还要考虑高压条和原高压板开关机电位是否存在差异。

网友:
那是灯管在打火..~~~~

网友:
应该是你说的这种问题,但是怎么解决呢,有办法吗?

网友:
发红一般就是灯管坏了

网友:
这就要根据原电路高压板开启信号和新换高压条开启信号,来进行电路更改,这个不是绝对额,要看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