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楼主(2013-04-11):
哪位高人知道如何判断双面内存损坏的颗粒的位置.听说打阻值~怎么打啊?还顺便求金士顿DDR667 512的SPD资料.

网友:
直接换颗粒!

网友(2013-07-05):
那DDR3的呢。要如何查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上内存假负载找出损坏颗粒的脚位打阻值的

我是新手,问下内存有假负载嘛?是什么样子,怎么使用?

网友(2013-09-14):
内存一般我不修

网友(2013-11-28):
刷刷更健康

Kingston HyperX DDR2-667.rar

352 Bytes, 下载次数: 3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14-01-02):
内存打那些排阻的阻值,好像可以弄一下。

网友(2014-07-22):
内存一般都是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