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 电流上到1.02不动成功解决

楼主(2013-04-11):
DELL M4010 电流上到1.02不动成功解决,南桥、北桥、cpu复位正常,DDR3_A_DRAMRST# 无电压 。初次解决此问题费比较长,最后锁定
cpu

网友:
最后的问题,是U座,,还是U,,还是,内存引起的??
此板应当是AMD的U,,,上次修过一台,客户被其他人拆机,拆坏,网卡和无线网卡不能用,,,问一下,楼主,测一下,小板上,网卡供电的3.3VALW电压是不是3V,还是有3.3V,,

网友:
我手上有个花屏的

网友:
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内存的复位吗?

网友:
写的细点一下,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是北桥呢,还cpu呢

网友:
应该是
复位。cpu管理

网友:
cpu桌子虚汗了。。。

网友:
网卡是3.3v

网友:
手上也有一个不亮的,应该是北桥。

网友:
到底是什么坏了?

网友:
是什么问题引起啊,今天碰到一个,再开一次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到底是什么坏了?u座吗?

网友:
是座子虚焊了 还是U本身坏了?

网友(2013-05-12):
真的没注意过这个信号很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