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 A560P-i7 D1 无法识别独立显卡GT 540M

楼主(2013-04-11):
神舟优雅 A560P-i7 D1 无法识别独立显卡GT 540M ,用鲁大师也检测不出独立显卡,驱动 精灵也装不上,官方去下补丁也装不了,说无法找到和你显卡匹配的驱动,求高手分析下

网友:
双显卡要装WIN7  有的机器要在BIOS里面设置

网友:
在BIOOS 里面哪里设置啊?我是装的W7

网友A:
是装的W7 但是 BIOOS 在哪里设置? 他不是驱动没装上 是 根本就没法装驱动 因为没认识别出来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装的W7 但是 BIOOS 在哪里设置? 他不是驱动没装上 是 根本就没法装驱动 因为没认识别出来显卡

bios里有相关设置项的  可能被设置成了仅仅使用集成显卡  所以进系统是不出现独立显卡的。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把独显给关了啊

网友:
我碰到Y470装XP不行,装WIN7就好了,

网友:
在BIOS里设置,F9回恢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