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38G上电到0.4A左右掉电。+3V_S5对地短路求助。

楼主(2013-04-11):
今天接到一个Acer4738G本本,按开机键灯闪一下就熄了。
没有显示待机电流,但测量大电感,有5V和3.3V待机电压。
接上供电器,发现电流到0.42A就掉到0了。
看到论坛上有发过4738G网卡坏而引起的掉电。
于是拆出主板,测量网卡对地阻值,好像都正常。
插上供电,测到网卡的42脚对地短路。

拿下网卡,开机故障依旧。+3V_S5图纸上有好多点,找了十几个测量都是短路,但不知道在哪里短路的。
本人菜鸟,找不到这个电压是从哪里发出来的。请高手帮忙看看。
看下这个电压从哪里发出来的,主要测量哪几个点。谢谢!
附上图纸:

网友:
短路还是,好解决的

网友:
慢慢查一定找的到的。。

网友:
插上供电,测到网卡的42脚对地短路.也就是+3V_S5短路。测短路你是上电的时候测?二极管档不响才怪??如果是一点+3V_S5短路了,其他+3V_S5的地方都是短路的,你还用一一个个去测啊?如果去的地方少,可以分别拆件,多地方的直接烧机。。。

网友:
各供电芯片都是这个电压给供电的,烧鸡吧

网友:
从后端着手 总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