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U450-T65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3-04-11):
接到神舟U450-T65按开关无反应,拆机测开关有电压有5V.没有5V待机电压,待机芯片是815LN,2脚 19V,5脚 16脚5V,1脚和6脚不正常,换815LN无果,换IO不行,后无意中换5V待机滤波电容PC532(6.3V/560UF)OK

网友:
那个不是滤波电容吧 是3V 升压电容吧  上个图纸看看

网友:
没有图纸,笔记本不触发,是5V的输出端的大电容

网友:
上波可以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