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硬盘电路板上这个零件是什么?

楼主(2013-04-11):
如图所示,请问这个零件叫什么?普通的电子市场有零卖的吗?

网友:
这个是电容,一般电子市场都会有卖的,如果你有旧板子,可以从旧板子上拆。

网友:
钽电容!!!!!!

网友(点评):
好像 月饼大大 说过的

网友:
15v35uf的电容。。

网友:
在料板上找个,很常见的电容

网友:
这是个电容,报废硬盘电路板上找一个就好,这是硬盘供电部分滤波用的。

网友:
今天又学了一招,原来还认为是二极管那

网友:
看到大家的回复,真是受益啊,以前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
学习一下基础课吧。。。肯定能受益匪浅的~

网友:
很常见的电容---旧板上拆吧!

网友:
是希捷IDE硬盘吧,一个电容爬起来不影响的,当然可以从旧版拆一个用热风枪吹上。

网友:
自己拆一个吧,太多了。

网友(2013-05-24):
这个是电容,直接从废主板上拆一个下来,要注意看参数,要一样的。

网友:
楼主还是去恶补一下基础的电子元件的知识吧,主板上的元件就那么几种。

网友:
这个很容易找到的,一般的板子上都会有的

网友:
耐压15 ,容量只大不小就可以替换的。

网友:
15uF/35V的钽电容

应该是这个

网友(2013-07-18):
我还以为是二极管,万用表测就知道是电容还是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