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500G移动硬盘无法初始化,求解决帮助,急!

楼主(2013-04-11):
客户送来一个WD 500G移动硬盘,经过几次插拔后,出现需要初始化,但无法初始化,提示介质受写入保护。硬盘就1个区,里面有重要资料,所以恳请高手帮忙解决。谢谢,急啊!

网友:
您的这块西部数据500G的硬盘尝试使用数据恢复软件分区试试,不是分区软件,注意在恢复数据时一定要下载完美破解版的软件去运行,否则不但硬盘数据丢失找不回为,反而将硬盘格式化了。将这块磁盘挂载你的一部容量足够放下500G内容的硬盘然后在选择恢复数据,操作有些麻烦,你多尝试一下,如果成功,最后再将此块硬盘进行低级格式化一次再使用,如果不明白的话再跟贴子进行回复,看到后继续帮你分析一下处理办法

网友:
非常感谢,我就尝试下,不明白的地方再询问。

网友:
这个你也敢初始化?
用winhex改55Aa标志。。或者直接用diskgen看能找到数据不。

网友A:
这个是原生西数移动硬盘的通病

需要改电路板

网友:
用软件的方式是处理不了的,要动硬件了,有重要的数据的话,最好找专业数据恢复公司,没有重要的数据,就去保修吧。

网友:
感谢各位的多方意见,西数移动硬盘的通病真的是坑爹啊。实在不行只能去保修了。可怜那客户的考研资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原生西数移动硬盘的通病

需要改电路板

不过还想问下,要怎么改电路板。

网友:
我也遇上一个,磁头的问题。是不是磁头滴滴响两声就停

网友(2013-05-22):
重要文件还是找专业人员恢复,自己搞很容易破换文件。

网友B:
如果你无法恢复数据,还是花钱找专业人士搞,和客户说明一下,看他愿意花钱恢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无法恢复数据,还是花钱找专业人士搞,和客户说明一下,看他愿意花钱恢复吗。

此硬盘,客户已经拿去保了。不纠结了。

网友C:
前几天看一数据恢复公司的活真多啊!!不能说排队也差不多,也许是多的一天被我碰到?

羡慕死了,同行认识的换个头还要300元,不认识的就千八百甚至更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看一数据恢复公司的活真多啊!!不能说排队也差不多,也许是多的一天被我碰到?

羡慕死了,同行认 ...

不可能吧  你说的价格太低了 是修固件300吧

网友:
哎,换个头-----目的只提数据,不保盘。300元,是认识关系还好的前提下。

软硬100-200左右,其它做数据都成他的收费窗口了。看来什么事情只有做精才行,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不是太好的环境。

“数据”如果做好了,竞争的也不多,利润很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