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林肯焊机不送焊丝!

楼主(2013-04-11):
我有张林肯控制板坏了,我查了电路板没有发现坏的器件!听客户说他把同样的控制板换上去就能正常的工作,这一张控制板就不行!林肯控制板L5224-5,请问下那位师傅修过这样的控制板,求帮助.................谢谢!

网友A:
我是一个一个取下用的在线测试仪检测的,都没有发现坏的器件!

网友:
这是纯正美国进口货吗?

网友:
这片板子上带程序吗,如果不带,,,看看接口是否有可能接触不良呢?

个人猜测!

网友B:
不知道的情况下三个继电器都换掉,这东西继电器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的情况下三个继电器都换掉,这东西继电器爱坏。

这板子没有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一个一个取下用的在线测试仪检测的,都没有发现坏的器件!

兄弟,你的在线测试仪经销商没告诉你它的局限性吗?对于一些元件小幅度发生特性改变后,如电阻变大,电容减小,二极管漏电,标准逻辑IC传输电平异常,你手头的在线测试仪可能是测不出来的。
在线测试仪有两种:功能型和性能型的,一般我们买的都是功能型的,因为性能型的价格是功能型的几倍。我以前所在的公司里有两位同事是从北京天慧公司出来的,我对于在线测试仪优缺点知道一些。
而且有些电路故障不是通过换件来解决问题的,而是通过调整消灭故障的!
所以,熟悉电路原理和元件特性还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三极管击穿了吧,B级没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