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可以点亮19v不能开机怎么回事?

楼主(2013-04-11):
acer tm4520主板单独接电源(19v3.42A)开机,第一次按开机键灯亮一下就灭(大概1秒,屏幕不亮),之后再按没反应。
拔掉再接又是亮一下没反应,接可调电源调19v故障依旧,待机0.02A。怀疑主板什么地方短路,
但是单独装电池竟然可以显示,单独可调电源调12v也可显示,但电流比较大,3点几A慢慢升到4点几A,之后断电。点亮时无法关机,热键重启会黑屏。

网友:
怀疑公共点对地漏电,如电容

网友:
电容太多,不好查啊~~

网友:
通电拿个蜡烛去点电容,如化了就是 那个漏电发热   用手摸会叫起来的

网友:
电压越小电流越大

网友:
看看结果怎么样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吧 好好看看应该有管子不良

网友:
个人感觉,是不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用19时候,量一下公共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点评):
18.5V左右吧

网友:
查一下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