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PAD 使用中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3-04-11):
          一台APPLE IPAD 32G的机器 ,能开机能进系统,也能正常使用,但就是不定时掉电。有时只能用三五分钟就掉电,
有时能用20来分钟,最长也没超过30分钟就一定会掉电。
         同时还有奇怪的现象,如果接上外接电源的话,一般使用的时间都会长点才掉电,并且掉电会立即就会自动开机。
         如果不接外节电源,只用电池的话,一般最多3分钟左右就会掉电,并且掉电后不会自动开机。
        本人这是第一次接修IPAD,希望有经验的同行给点思路,

网友:
电池坏了。。。

网友(点评):
但接电源也同样会掉电呀,怎么会是电池坏了呢

网友:
IPAD应该是低电量的时候就会掉电,插电源也是这样

网友:
换电池即可修复,我搞过了

网友:
断开电池电路,看看直接供电有没有自动关机情况,如果没有就查电池相关电路。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

陈祖平 -4 严禁灌水

网友:
平板啊  平板 什么时候才能搞定

网友(2014-07-12):
换了电池以后好没有??????????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