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台SONY的机BX-226,装上EC + ECVCC就短路?

楼主(2013-04-11):
今天修了一台SONY的机,装上EC + ECVCC就短路?换了两个EC都是一样?现在不知道怎样查了。

网友:
你所谓的短路怎么短法,阻止多少

网友:
你应该查下ecvcc有几路

网友:
EC每个脚位都测了,都正常

网友:
解释不详细

网友:
ec供电短路或者是e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