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F520 A2+ 主板 无CPU供电 请指教

楼主(2013-04-11):
映泰TF520 A2+ 主板 无CPU供电 接到板时 说有时候开得机,开不得时,拨拨内存 插插又可以用几天,现在弄了好几会都开不了机了。于是我有测试一下:开始没跑马,拨插移动几次板 有过3次有跑马情况,在有码的情况,我量了一下6322 EN 有3.3V,但量到AS324M附近一个肠管后 板自动断电了,后来一直没跑马,测6322的EN 36脚无电压 IO 78脚是高电平。VCC 5V VID 有几 脚有电压。 EN脚跑线 只接了一个电阻就是空接到板后面 再也没接有其他线和元件了。内存 1.89V,桥1.22v,诊断卡无复位, 请各位给思路。

CPU电源管理芯片是6322  还有一个AS324m 放运

补充内容 (2013-4-19 22:43):
结果:真的是桥的问题,虚汗了。。加汉后,现在能正常点亮了,期待测试!

网友:
桥虚焊了,有时修主板没有图纸是很痛苦的,不像笔记本图纸全,修起来还简单些。

网友:
怎么压桥 现在都不能跑码了,我测试了一下AS324M的各脚
1、3.3v
2、4.5v
3、5v
4、11.7v
5、5v
6、4.5v
7、3.3v
8、0v
9、有时候上电后是1.9v  有时候上电是1.05V
10、与9脚一样
11、0V 接地
12、与8  9脚一样
13、与 8 9脚一样
14、10.5V

会不会是324M的问题?

网友:
324内部集成四个比较器,看你测得的电压,前1到7脚正常,后面就不正常,看看本身及外围电路。

网友:
希望这对你有用:

网友:
vcore_en是桥给的,如果没有vcore_en应该先查桥有没有收到atx发过来的pg,如果有pg但是桥不发en那么就很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看AS324M是否由供电VID和EN信号 有查看芯片周围原件是否损坏

网友:
桥虚焊了,焊下桥试下

网友:
真的是桥的问题,虚汗了。。谢谢楼上经验分享!感谢!

网友:
新手,请问324运放是连到什么器件的?

网友:
上U假负载,量下各电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