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显示器开机直接黑屏

楼主(2013-04-11):
刚开机可以显示器无信号输入 然后就直接黑掉,请问什么情况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保护了,解决方法:拆机后拔掉灯管,用四只测试灯管点一下看看是否还会灭掉,不灭说明灯管坏了,反之高压板坏了

网友:
用个通用高压条点下灯管就知道问题是在哪一部分。

网友:
哪个通用高压条试下

网友:
有背光黑屏为主板、驱动故障,无背光黑屏为逆变电路(包括供电电路)故障。

网友:
可以看到菜单,就是很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