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8脚MOS管的判断

楼主(2013-04-11):
本人也是新人,刚才看到一个朋友说关于8脚MOS管的判断不是很清楚,而有幸我们的导师给我们详细的讲解过。
那么接下来我就把自己知道的拿出来分享一下吧,期待我们在这里共同进步。
场效应管(MOS管)的判断
(1)单MOS管
6条腿的单MOS管
8脚单MOS管
(2)双MOS管
a,
c
基本上呢,就是上面的这几种情况。
拿到一个管子,我们先判断他是单是双,然后根据这几种情况判断是怎么样的形式,再去判断管子的好坏
对于MOS管,三个极之间只有一组阻止为600左右。超过一组以上,这个管子就不可靠了。因为栅极和其他两个极在结构上也是不相通的。
还有就是判断N管和P管。如果红表笔接在S极,黑表笔接在D极有阻值,那么这个管子就是N管。反之就是P管。
一点拙见,就高手看到错误麻烦提醒一下下。

网友:
自己占沙发了,哈哈

网友A:
感谢楼主帮我们复习了遍MOS管

网友:
这个看焊盘就能明白,适合新新手!飘过88

网友:
如果有图纸 这个最简单 要是无图 根据脚位 也可以判断

网友:
学习了~~哈哈我也是新手

支持 反对

网友:
嗯,主要是代换和检测的时候判断,是不是符合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上的分享请问下8脚的场效应管是不是两个单MOS管的符合呢

嗯,必须滴啊。它们相对独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帮我们复习了遍MOS管

嘿嘿,我是新手啦

网友:
对新手很有帮助

支持 反对

网友:
学习了!重温MOS管的测试方法。

支持 反对

网友:
学习了!重温MOS管的测试方法。

网友(2013-05-13):
正迷惑着呢,太感谢楼主了

支持 反对

网友:
谢谢楼主了.我懂了.

支持 反对

网友C:
谢谢.你说得真好.

支持 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说得真好.

哈哈,我们老师讲的好。容易懂才是最好的东西

网友D:
=判断N管和P管。如果红表笔接在S极,黑表笔接在D极有阻值,那么这个管子就是N管。反之就是P管。这东西说法不完全对,有的也没有阻值也是N,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判断N管和P管。如果红表笔接在S极,黑表笔接在D极有阻值,那么这个管子就是N管。反之就是P管。这东西说法不 ...

我认为这个应该和管子的功率有关系吧

网友(2013-06-17):
  看了 有点不懂

网友:
其实看看焊盘就知道啊 哈哈

网友(2013-08-13):
谢谢老师傅们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这个应该和管子的功率有关系吧

从物理结构上来讲,不加电测试没多大关系

网友:
这个 我也不是懂、来看看

网友F:
看型号查资料比较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型号查资料比较可靠。

如果你觉得时间是可以那样用我也不说什么

网友G(2013-11-22):
N管和P管有什么区分

网友:
复合场管在电源问题中必须重视,顶!

网友(2014-01-22):
新手正好需要MOS管的资料,感谢LZ 的无私奉献。

网友G(2014-03-25):
还是不怎么懂 !!!我替我自己的智商着急啊

网友:
重新温习一遍

网友(2014-08-06):
感谢楼主的奉献,学习了……

网友:
其实看看焊盘就知道啊 哈哈, 看焊盘就能知道如何判断八脚的MOS管?请教一下怎么知道的啊!

网友:
多谢LZ。。。让我知道哪些是单管的MOS管

网友:
一看就明了,谢谢

网友(2015-01-23):
学习了 我是新手 怎么才能弄明白哪个是 B极

网友:
这个确实不错!但遇到双mos管(一个p和一个n)的就没那么好判断了

网友:
很好的基础资料

网友:
判断n管,还是p管那句话好像说反了

网友:
MOS管的测试方法!

网友(2015-10-11):
学习了,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