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阻引发的血案之第一季

楼主(2013-04-11):
拿到的第一片实践板子,仁宝的3961P,第一片板子只要求修出3V5VOK了。当时觉得以前的经验这不是小菜一碟吗,后来发觉3V5V真的不是那么好修的,所以做人还是低调的好。废话少说,看板
拿到板子之后,首先测公共点对地阻值,OK,接着上电测试,稳压电源上电流没有任何反应,测公共点电压无19V,所以判断公共点的导通条件没有满足,查电路
要想PQ2导通,PQ8必须导通,拉低PQ2G极电压,所以PACIN必须为高电平。测得PQ82脚为0V,继续追查PACIN
PU2要想发出高电平的PACIN3脚电压必须大于2脚电压,2脚电压为1.24V,所以3脚由VIN分压必须大于1.24V。接着发现PR28少件,找10K电阻换上,结果PACIN只有0.7V的电压,继续排查PR160PR22都正常,测量PD4也不短,那就换PU2吧,换后还是不行,此处瞬间纠结了,最后发现PD4有些不正常,装的歪了,拆了试试吧,PANIN电压立马起来了,大概8V左右。此时你明白没,原来PD4装反了,这坑挖的也太深了。量公共点电压18V正常了,第一步OK,下面修3V5V 3V5V对地电感阻值,都短路,断开PJ点,3V后继短,5V前后级都短,一步一步来,先修前级吧,拆电容下管还短,那只得拆芯片了,拆下MAX8734 不短路了,换上新的芯片,测量电感阻值OK,上电电流一下上到0.1多,感觉后继还有短路,PJ点已断开,只能找线性电压了。 +3VLP 3.3V+VL 5V,打阻值450左右,也正常呀,思路又没了,经过层层排查之后终于发现问题原来是RTCVCC短路了。
修好之后心情大好,电流表00.继续修3V5V测量8734 VCCV+,LDO5,LDO3 SHDN#均正常,ON3ON5无电压,发现PR55少见,找料补上,ON3ON5 OK

下面重点来了,开始抓波,根据小林老师讲的抓波(此处这个波是波形的波,所以请不要乱想)大法,MAX8734先出5V,后出3V,所以先抓5V上管G极波形,社会很现实呀,所以波波也不好抓,再次量了一遍基本条件V+,VCC,SHDN#,VL,+3VL,都正常,确认触发电平,再次抓波还是没有,只能问小林老师了。小林老师很快找到问题,14BET5没电压,我说不可能呀,VL都正常了,结果换来.........,懂的人都懂了吧,知道滋味不错吧。再仔细检查发先PD6 PC31PR42多处少件,只能补吧。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件补齐,测量BST5 ,BST3电压正常。再次抓波,华丽的波形出来了,神马样的歌声最摇摆,乐的我心里哼起哥来了。

回归正题,装上5V上管接着抓电感前段的波,上电大电流了,感觉那里又短路了,测量上下管OK,上电还是短,拆了上管上电OK,换管上电还是短,保留上管换下管也短。再次凌乱了,听同桌的哥们说谁把我的下管换成P沟道的了,仔细看看下管,G极竟然装反了,此处要解释解释,有PCB板子修过多次,我也懒得刷,所以没看请G极,一直按怎么拆的在怎么装上去。看到这里,我真心想说,做故障的老师你真的辛苦了,这一路上你挖了多少坑,其实最坑人的坑还在后面,听我细细道来。换好上下管再次测量,真心累呀,这一次出来了
拆下上管G极有波形,装上MOS管有些有波形有些没有,后端一直没有。所以认定芯片OK了,应该是管子的问题。接着换管子吧,大概折腾两天,上午讲课下午修板子。料板的MOS管被我换了一遍,不行拿别人的料板拆,前前后后换了一二十,可见哥的毅力多么坚强,也多么傻逼,到最后还是不行,还是找小苏老师搞吧。重点来了,为你为什么叫一个电阻引发的血案。小林老师量了之后,发现PD6 3脚到PU5 14脚的阻值过大,让我排查PR41,在对比了电路图之后,发现PR410欧姆电阻,而板子上的有1M多,
拆掉PR41,直接短PR41,上电抓波,电感前端波形正常了
在抓电感后端,哈哈,5V电感后端波形出来(下图3V没出来5V自动保护),终于看见曙光了。
分析原因,PR41阻值过大,会导致供给BST5的电流过小,不足以推动MAX8734的内部激放器,所以才导致上述情况。5V修好后开始修3V,这个就轻松多了,顺利搞定看波。

到此为止,3V 5V已经完全输出,后继短路过于繁杂耗时不在此多述,总之维修员是一个痛并快乐着岗位。欢迎收看一个电阻引发的血案第一季,下季更精彩,真的哟(一个电阻折腾了我三天),想要看的话请多多支持,哈哈。

网友:
不错 好清晰的思路!我终于明白我苦逼6天的8734原因了

网友:
没上电就说公共点OK,上电了又说0V?????,EC前的电路每个摘下查也不用3天吧!

网友:
好厉害啊,好的老师教出好的师傅啊。。

网友:
哈哈 一共几季啊  哈哈

网友:
不错,向楼主学习,俺要有这么高的老师,神马板都是浮云

网友:
不错分析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