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08R跑17终于修复

楼主(2013-04-11):
            东芝笔记本L630-08R加电无显,诊断卡跑17: I3处理器,ATI独显,HM55的桥。先刷BIOS,南桥和EC的BIOS都刷过两个,一个刷后按开关电源灯一闪一闪的不开机。另一个刷后还是一样跑17无显,。正好手上有片I3的CPU,换上去一样跑17.,,换内存试过也跑17.
           听说HM55的桥坏得多,于是加焊HM55,还是跑17,实在找不出原因,后来在论坛上求助,说什么的都有,有个高手说是显卡到CPU间的信号出问题,他说他修到过,。。。当时我也没很在意,打算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做做显卡吧。半天又过去了,怎么办?要么还是做做显卡吧,反正做的时候小心点别搞报废就是了,,,好,,板子上烤箱加助焊膏吧,刚把焊膏放在显卡边上按下开关加热,心里又回忆起那人说显卡到CPU间的信号???下意识的用眼睛打量着显卡和CPU,没想到居然发现了惊天的秘密,请看下图:     我想大家看到这里都明白了吧,也应该知道接上来会干些什么!没错,就这样干,如图: 完工后看看时间一点了,吃饭吧,,,
        饭吃好了又该干活了,装上诊断卡看看, ,不好意思前面跑码的过程没办法抓下来,反正跑回到00应该对了,直接装上屏幕试试看吧   OK了,装起来试机吧,装到后面发现 没看错就是F3惹的货,F3太能顶了。我想是把F5当成F3了吧,呵呵 事实证明F3应该是一颗银白色很短的螺丝。大家以后不要装错螺丝哦!!!!!
补充:论坛下的两个BIOS一个开不了机,另一个用着很正常,但后来我进COMS发现有加密,可能上传者只知道能正常开机而不知道客户还设有密码就考备下来了,,后又刷回原来读取下来的原配BIOS  OK!!!!!!!!!!

网友:
通病了,修过几个

网友:
前两天我也搞过一个

网友:
哈哈,我也搞过一个

网友:
哎,,,真是郁闷啊,,在没搞定前你们都不来指导下,现在搞好了你们就来了,,,

网友:
维修第一就是观察敌情,不注意看修出经吧?

网友:
这个机器很多人不注意螺丝就错了。维修还是要仔细。

网友:
螺丝打的时候不要太用力嘛

网友:
前几天谁也发了一个,清灰打错螺丝,也在那个位置,哈哈

网友:
我也干过一次 补线就好了

网友A:
螺丝装错了。不认真看还真看不出来。我也遇到了一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都是同行给客户清理风扇。结果开机不显示了。差一点就做显卡了。

网友:
维修是细活呀,板子拆出来后要整体大致观察一下,接口有木有短,板子有没有进水,有木有芯片烧掉啥的。。

网友:
这机器。刚遇到过。。大家一定要小心。、。、。我的那个是客户自己上的。。补了线也没用。。断了四根。估计下面还有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装错了。不认真看还真看不出来。我也遇到了一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都是同行给客户清理风扇。结果开机不 ...

我也是啊,正在给显卡加焊膏呢,就被我发现了,还好没搞报废就发现了,不然真亏了

网友:
楼主真细心啊,不然一块好板就变成坏板了,

网友:
哥们 你应该把你好的BIOS上传哦

网友:
貌似这个螺丝有好多人都碰到过把主板上的线弄断的。

网友:
17碰到过是显卡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那你早点来说啊,我民不用搞一天了

有道理 哈哈,兄弟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个细活,学习了!

网友:
拿到主板的时候首先看看主板有没有被人动过 或者进液腐蚀的情况 目测很重要

网友:
修到过  hp g4的跑17   没来得及换显卡 客户等不及 拿走了  是个遗憾

网友:
维修一定要细心观察,否则会走弯路,但新手以后上螺丝一定要小心

网友:
搞维修一看 二模 三打波,看还是排在第一的

网友:
不错啊,
诊断卡很给力...

网友:
上次有个HP G42 的主板跑17 结果是显卡的问题 ,看来维修还得仔细+仔细+认真!

网友:
貌似通病机子

网友:
最后还是修好,看来以后装螺丝还得小心些

网友:
本坛内的诸葛孔明何其多,不过都是事后的;人家搞好你再说早知道问题所在了,有意思吗?那么多求助的帖子有几个懂得的认真回了?

网友:
你眼力不好,这样的情况修过几次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是不会打焊膏的,板子拿来,我就是翻来覆去的看,不过我记下了

网友:
维修现在真是难做呀,不会修的他们也在修,有时候接到的主板简直不敢看,一塌糊涂,全部都动了的,还有焊盘掉了一大堆的、焊盘起来的.

网友:
是的,,,行业太成熟了

网友:
这款以前也有修过,当时机器都修好可以亮机,装上后不亮了 晕,拆下也不亮,后看了一下 和你一样的现像,打错F3 东芝真垃圾,这点都考虑不到,不知道他们内部人员也打坏了多少,后来飞线OK

网友:
呵呵 这应该算意外收获吧

网友:
我维修也不注意看板子外观的

网友:
G哦啊后上网~~~~~

网友(2014-07-20):
这个问题是有点多哟我也遇到一个

网友:
通病呀  碰到过几次一般都是在非专业的人手中清灰造成的

网友:
螺丝装错了把主板打断线了,装螺丝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啊!呵呵

网友(2014-11-10):
我的也是跑17但是没断线显卡换 了还是一样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