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维修笔记本主板,修8734待机供电

楼主(2013-04-11):
板号:仁宝LA-3981P    故障:待机供电芯片8734无输出
从刘老师那里领到板子,先目测,发现好多地方被连焊了,逐个拖焊后,测量公共点及各大电感是否短路
未发现短路,上电吧,无待机电流,根据老师教的维修思路,8734先查V+和SHDN#,发现这2个供电都来自于公共点,
测量PR7公共点电压,发现无输出,只能先修公共点了,仔细看了一下,控制公共点的2个场管PQ1和PQ2,
发现场管上印刷的字不一样,测量了一下,发现其中一个被换成N沟道了,将它更换后,还是没有公共点
检查PQ8是否导通,因为只有PQ8导通了,公共点才会产生,检测到连接到PQ8的ACOFF#有高电平,PACIN无高电平,

找PACIN来源,产生于LM393,发现LM393附近的PR22和PR23电阻掉了,补上电阻后,PQ8的G极还是没有高电平,

再看,发现LM393附近的稳压二极管PD4也装反了,重新安装PD4后,PQ8导通正常,公共点也有了

再次检测8734还是无输出,目测发现很多电阻掉件了,根据老师教的维修思路,逐个补上REF,LDO3/5,VCC,BST,ON3/5,相连的电阻和电容,另外还有2个场管也装反了,一个场管印刷和其他3个字不一样,测量发现是P沟道的,更换和装好场管后,2路PWM终于输出正常了。

网友:
这么犀利啊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树大招风x -5 凑个整
ptmanager -5 严禁灌水

网友:
维修的如此简单  我苦逼了一个礼拜!

网友:
维修就要细心 胆大啊

网友:
REF是参考电压,LDO3/5是线性的3V和5V输出,VCC是模拟供电,由VL提供,BST是自举升压,给2路PWM上管的G极提供导通电压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不错,初修就有这样水平

网友:
学到了维修经验。

网友:
掉那么多件     你们的料板蛮好   补上就能修好

网友:
楼主分析电路很透,是维修高手

网友:
这么多的问题都能挨个找到,技术很NB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