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版GTX260+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3-04-11):
很让人郁闷的故障   这卡最开始拿来是不亮机   修到能亮机    但是有时候跑3D会纯色屏幕死机 换了核心   win7系统下很大几率卡在欢迎界面之前黑屏死机 XP 能顺利进系统     测试跑3D倒还正常

网友(点评):
换核心没鸟用 换NV102

网友(点评):
260+最烦人的是很多相同的故障可能是核心可能是NV102

网友:
有没有修显卡的高手来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奇怪的故障啊

网友A:
你的语言表述不清。既是正常,又是死机。实际上就是有时会死机吧?这故障也常见,没啥好奇怪的。还有,纯色是什么意思?单一色彩还是纯白色没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语言表述不清。既是正常,又是死机。实际上就是有时会死机吧?这故障也常见,没啥好奇怪的。还有, ...

能点亮   win7平台  进系统的的时候  在欢迎界面之前有时候会黑屏死机   有时候进去  就能正常使用
在XP系统下 能进入大桌面 但是跑3D的时候偶尔会变成纯色屏幕死机  就是单一一个颜色  有时候是蓝色  有时候是白色 有时候是紫色

网友:
已经更换了核心 还是以前的症状

网友:
   脱焊了 做过试试

网友(点评):
你从那里就知道他脱焊了,楼主都从装过核心了。你能指明那里还脱焊了,最好能指明是那个点楼主好在从装装一下,手到就好

网友:
晶振或者电源供电不稳定.

网友(点评):
晶振 坏,脱焊会有这种问题吗,,你说个为啥吗,,共电不稳,能表达一下 在么情况下会这样子,,, 学习学习

网友:
没有人说几句精华出来。么就是核心挂,电源问题,有没有谁能说出个理所然来, 猜测是从来不会有结果的,只有一步步试验才是,理道理。

网友(2013-05-12):
这里好像有价值 的问题 从来都得不到解答,只会三角的加焊工程 独一无二的技术

网友:
什么 意思    能说明白点 吗

网友:
团中 真没有技术可讲 全是加焊最多,在不行就BGA从植,有没有鲜鲜一点的见解,,,最好有一点技术,别人一说,哎 从来发的贴子,问题,从来解决不了,只听得最多就的就是加焊,BGA植球。。。。这也能算心片级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