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5B 开机要过10分钟才从黑屏进入系统 求解

楼主(2013-04-11):
终于可以发帖求助了
有台HP6515B笔记本 每次开机会通过自检 有LOGO 然后是10分钟左右漫长的黑屏 接着才进入系统
进入系统操作一切正常

重装系统症状依旧 请教这是哪里坏了。

网友:
北桥 我度过

网友: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北桥坏了?还可以进系统,进去还能正常操作

网友:
我也在研究 这个问题

网友:
北桥问题,我遇到过,不过没楼主这么长时间

网友:
北桥问题,你加焊一下

网友:
和北桥没有关系吧应该是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