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开机不加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3-04-11):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明基明基FP71G+一台,故障现象为不加电,无指示灯显示。拆机,无明显外观故障,加电测300V,5V,3V正常,哪的问题呢?听客户好像说过一句,机子能用的时候老是闪出自动调整。难道说是开关键坏了?测开关键没有问题,但其它几个都有接触不良的现象,全部更换。加电一试灯亮了,但是伴有轻微打火声,关掉再开又不亮了,加焊高压部分,开机再试,灯又亮了,但还是有打火声,仔细观察为一个3KV1J电容打火,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自己一台 当时买了个板子25块 直接换了 想都不想

网友:
请教怎么看出3KV打火的????非常想知道。
自动弹菜单地球人都知道初不是维修的。

网友:
高压保护很多朋友都在砍高压,很多时候故障在灯管老化

网友:
这个机器不通电很多都是开关坏的,

网友:
看看 高压和灯管

网友:
这个电容打火不常见,不是易损件。楼主心细被你找到

网友:
都听到打火声了 直接更换

网友:
是啊,3KV电容打火的确很少见,并且不是持续的,很轻微的打火声,时有时无,害我反复试了五六遍才找到。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  和  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