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一个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3-04-11):
    前几天拿了个LG显示器过来,不开机,判断是电源故障,拆开后检查发现保险和开关管坏了,其他没发现什么问题,就换了开关管H12和保险,换好就上机试就发现不插屏线可以开机,只要一插上屏线就掉电,电源就立马保护了,电源芯片也换过了,还是老样子,后测试了屏和驱动板都没问题。后H12换A13接电后短路保险和开关管立马毁坏,,,,,,,,,,,,,,,,,,,,,,,,,,,,,,,,,,,,,,,,,,,,求解,,,,,,,,,,,,,,,,,,,,,,,,,,
   不要跟我说换电源板,那样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补充内容 (2013-5-7 13:10):
在我回去的时候师傅已经修好,就是把电源板电容都换了就好了

网友:
电源修好后因先测试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在接屏测试,不能开机的时候,吧电压测试数据发上来大家才能帮你

网友:
除了知道修过的电源保护,烧代换电源,其他都要靠猜的,楼主好歹描述下型号,尺寸,输出规格,大致电路吧,电源和高压合一的还是分开的?电源能带起假负载吗?能发个电源板正反照更好。

网友:
楼主修高压板,电压都没测量,我们没法说。

网友:
电源高压部分25.6v 驱动板5.06v,待机电流0.07A启动电流0.74A,
谢谢大家了

网友:
着重检测输出端和反馈线路

网友:
插屏線就掉電  短路保護還是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