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待机3/5V供电得出的经验,新手值得一看(有图有真相,还有波波)

楼主(2013-04-12):
刚拿到板子后(板号:Cougar_04216-SD ),不确定什么故障,安全起见,还是先测公共点有没有短路,以及各个大电感对地阻值,3/5V待机芯片除了查电感处阻值外,最好也查下线性3v5v的对地值(短路或阻值偏低会导致芯片发烫)。确定大概没异常后,然后接入适配器(19V),测待机3/5V
大电感,都是0V
这时,应该先想到公共点有没有,测出电压18V,误以为公共点电压正常,转到待机芯片修3/5V
开始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第一,主供电V+;第二,SHDN#(开启3/5V线性电压)
第三,ON3ON5(开启待机电压3/5V
测出主供电18V,SHDN# 6V,开启线性3/5电压正常(LDO3LDO5),基准电压2V。接下来主要看ON3ON5,测出电压为0V,开启信号都没有当然没待机电压啦。好吧,开始查这两个信号的来源,
ON3U13发过来的,查其第一脚3.3V正常,第二脚S5_ENABLE电压为0V,第五脚供电3.3V正常,那就查S5_ENABLE来源,
S5_ENABLE是由EC156脚发出的高电平信号3.3V,这时低电平就要查EC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另外在适配器模式下EC 30脚必须收到适配器插入信号AC_IN#之后才会发出S5_ENABLE。测得供电AVCC3.3V正常,复位RESET1#3.3V也正常,时钟波形也没问题,接下来跟bios通讯给EC配置脚位。EC识别到ACI_IN#为低电平有效。这里却是高电平5V,不用想不是U47坏了,就是AC_OK信号是0V引起的,结果是AC_OK没电压。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9656.png
AC_OK是由MAX1909发出的。
条件是:芯片的SRC脚和DCIN脚供电必须正常,适配器输入电压DCIN电压大于BATT电压(电池电压),芯片才输出线性电压MAX1909_LDO作为AC_OK的上拉电压。同时打开隔离管U43,产生公共点电压。
上述条件都满足后,当ACIN脚位是高电平时,ACOK才会输出高电平。否则会拉低ACOK
之前说过测得公共点电压是18V,以为隔离管已经打开了,误判MAX芯片工作正常,就直接测量AC_IN电压是0.7V,所以也就认为ACOK没有发出高电平是ACIN电压低造成的。可是ACIN是由AD+经过R367R365分压而来,送给MAX1909的。AD+19V,这两个电阻单独测量阻值正常,难道是芯片坏了把电压拉低了?可是芯片没一点温度,不像是内部短路。还是老老实实查下芯片工作条件吧。首先测芯片14SRC18V1DCIN居然是0V,公共点电压都有了,芯片工作条件还没满足?这时才想到P管在没有导通时,如果正接,它的体二极管仍然可以通过电压,赶紧测量PU43G极,居然是18VS极电压和G极电压相等,隔离管还没有打开。晕倒。。。(目前我测得的这个所谓的公共点电压是AD+通过P管的体二极管过来的,新手很容易误认为公共点电压正常了)。

唉!才开始修公共点电压,认真查MAX1909芯片的工作条件,刚才测得DCIN0V,它是AD+通过一个二极管D4过来的,仔细看板子,二极管掉件了。找个二极管装上后,G极电压9V,公共点电压变成了19V,不是之前的18V,。测ACIN3V,正常了。芯片发出高电平的ACOK。待机3V,5V也都出来了。
(测电压有时候所测出的公共点有电压,但不要相信隔离管一定打开了,这种P管接法,它的体二极管也可以通过电压的。只是不能提供大电流。要测它的G极电压看看是否是相对低电平,比适配器电压至少低于5V以上)
5V上管G极波形

5 V电感前端波形

5V电感后端波形

3V电感后端波形

有写错的地方希望老师和同学们帮我检查出来,大家共同进步。我不希望错误的地方误导了新人。

补充内容 (2013-4-13 00:35):
错误操作导致没有成功上传图片,无法修改编辑了,只能在下面的帖子13楼补充截图和原版PDF文档。

网友(2013-05-17):
顶!只有电压而无电流,芯片不能正常工作的,写的很好

网友(2013-04-12):
楼主看不到图啊!

网友:
我看不到你啊的图片  应该是 我网速的问题吧

网友:
我先是写在word文档里,编辑完后直接复制粘贴到网页上,这样做图片没有通过网页上传,所以看不到,我也是刚听学员说的。我马上重新编辑

网友:
这次不知道能不能看到?用我的电脑是可以看见的。重新发了图纸和波形。

Cougar_04216-SD FF.pdf

网友:
可以看到了!顶一下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总结的不错,我是新手的记下。。

网友:
失败的一次发帖,过会联系管理员删掉它,重新再发。
图片都没上传上去。

网友:
图是不是挂了?

网友:
不错,思路还是清晰的

网友:
没法重新编辑了,重新发帖真的很不容易,发过帖的人都明白。只有补充一下了。现在把文档截成图片,另外把PDF文档也传上去。跟图片内容一样,只是更清楚而已。

网友:
新手能这样不错,继续努力,分我已经加了!

网友:
上面的图片上传不了,我在13楼发了截图,图片内容和文字都有,只是顺序不对。

网友:
不错,不错。新手来学习了!

网友:
楼主看不到图啊

网友:
原来是大家都看不到图,我以为网速慢刷新了十多次也看到不到,晕

网友:
不错 写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