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个帖子,有个地方不明白,请教

楼主(2013-04-12):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7286#lastpost

这里+V3S,+V5S如果说都是上拉的话,那么电压应该怎么算??
后面接了国外电阻R129接地,正好分压????

网友(点评):
楼主需要找本电路方面的书看看。

网友:
本版块有个置顶帖子:维修必备小工具。下载一个计算下电压就可以了。节点分压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有多个上拉电压,怎么来取节点的电压吧,这块我看不明白,来个高人指点指点啊!

网友A:
+V3S的R130和+V5S的R131只是一个普通的检测电阻,不是上拉作用!+V3S和+V5S其中一个掉压的话会通过R130或者R131拉低电阻的2端启动保护!
R129也不是分压作用!他与C86组成了RC滤波网络!作用是用来恒定保护检测端(电阻1端)的电压稳定,不让依次送来的PG等检测端造成电压突高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V3S的R130和+V5S的R131只是一个普通的检测电阻,不是上拉作用!+V3S和+V5S其中一个掉压的话会通过R130或者R1 ...

讲得太深了。
但是那个R130阻值和R131阻值都挺大的,对一脚的电压应该不影响吧。

网友:
有个电容在那里  应该不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V3S的R130和+V5S的R131只是一个普通的检测电阻,不是上拉作用!+V3S和+V5S其中一个掉压的话会通过R130或者R1 ...

越发感觉没基础真可怕

网友:
咋没有高手进来普及一下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