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高压板后亮度暗淡

楼主(2013-04-12):
17寸液晶显示器换高压板后亮度暗淡.
原机电源板一高压板有5条线路.1.开关.2.亮度.3.  5V. 4.接地.5.  13.5V.换高压板后只接了:开关.接地.13.5V这3条线.
请教大师,亮度暗淡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
自己看看亮度控制线没接啊

网友:
5V 你没接吗??

网友:
外接灯管看看,是不是灯管的亮度低呀,如果是的话,还是你接的高压条或者条件不对,或者是亮度调的不对

网友:
把ADJ 也接上看看,,有的需要ADJ的

网友:
首先应该知道为什么换高压板,如果原来是灯管问题换了高压板只是不保护熄灯,但亮度就不行了。

网友:
今接上ADJ,同时把灯管全部换掉.亮度还是没有改善.

网友:
ADJ设成两个极端看看,无改善的话再换板

网友:
0v、5v状态

网友:
把adj与5伏电短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