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做系统,到windows进入界面就死机的机器,大家帮忙解决一下吧

楼主(2013-04-12):
有个戴尔品牌机,测硬盘没有问题,把硬盘放到其他机器上也没问题,在本机上就是到windows进入界面死机。我把硬盘DM格式化了,主板放电了,内存也换几条了,还是死机。分区,装系统,解压都没有问题,重启到windows进入界面死机。愁死我了   大家帮忙看看啊

网友:
补充一下啊   这个是戴尔品牌台式机

网友:
看看BIOS里的硬盘接口设置,XP要设置成IDE的

网友A:
装最老的XP  就行了

网友:
请问你是原盘安装还是GHOST的?

网友:
你查过机子的选卡吗??很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同意3楼的,BIOS里面有一个设置改了就好了。

网友:
检测下硬盘   还可能南桥虚汗

网友:
你装机时驱动都不装再试试

按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特别是 AMD显卡的机子

网友:
这个是台式机呢 没有找到  这一项呢   到时有4个HDD设置项  但是我都试了一遍 没有一个能进系统的,都是在windows滚动条界面死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最老的XP  就行了

这个是P4  820的CPU,主频2。8的   还是不行呢    我用的ghost版的

网友:
先不装驱动,或用原装盘装下试试

网友:
主板供电都正常不,看下电容有没有需要换的。

网友:
把cpu换个试试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主板拆出来把所有外部设备取掉看看、、、

网友:
有纯净的或者安装版看看

网友:
不关系统跟硬盘的事,就是板子有问题,以前就遇到过好几张这种板子。
不过没有修好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P4  820的CPU,主频2。8的   还是不行呢    我用的ghost版的

我只是在dell  笔记本上遇到过   型号记不得了  硬盘是1.8寸的  情况一样  刚开始也以为是硬盘坏了   换个硬盘过后还是一样   装了老版的XP后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在dell  笔记本上遇到过   型号记不得了  硬盘是1.8寸的  情况一样  刚开始也以为是硬盘坏了   换个 ...

换系统版本就好了?
真的这么神奇吗
我都换好几个系统了呢   是不是驱动问题啊   要是不装驱动是不是能好了呢

网友:
我曾遇到过一台DELL一体机。用GHOST 是不行的。要直装版就行了

网友:
南桥虚汗 或者有问题

网友:
还是板子有问题,查查电容,补焊南桥,不行换板。

网友:
板子上要是单桥的。你懂的。。

网友:
光驱拿掉试试,我遇到好多光驱有问题就是这样

网友:
我遇到过是驱动兼容性问题的
装机的时候如果把驱动也跟着解压的话进系统是死机的   特别是显卡的驱动   后来就是先不装驱动就可以进系统了   然后再就慢慢装驱动了    也是戴尔的机子  不过是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