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医院B超室用的显示器的资料,(看图片)

楼主(2013-04-12):
该CRT显示器产地意大利,用户说该CRT显示器价格近3万,看不出是什么型号,大家看图片吧!

网友:
3W有2W是回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

网友:
当他们傻子,3万。。。。。杀猪也不用这么杀吧

网友:
型号:MC15601

飞利浦-HD11超声 显示器 CRT

另外:3W的价格是整套机器及配套的软件、资料、售后服务的价格。
像这种专业的机器,这个价格并不奇怪,WIN系统做成光盘成本1元不到,但正版的在国内上千元一张不是很正常吗?
就事论事,找资料,报实测数据,一起分析修机器吧。

网友:
就特么一普通显示器,楼上说的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网友:
不管干什么用,不就是个显示器吗?愚昧呀

网友A:
这个价格很正常  灰度级显示器  和普通机器不一样的。  楼主说下情况 什么都不说 没法给你参考。

网友B:
看来,论坛里面还是有高手存在的,!2W的回扣,不是我们做维修能想像的!我们想像的是,修好后,楼主能拿多少辛苦费!还有就是如何能拿到辛苦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很正常  灰度级显示器  和普通机器不一样的。  楼主说下情况 什么都不说 没法给你参考。

现在开机显示几个英文

网友(点评):
没有信号输入,看图片,好像行幅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来,论坛里面还是有高手存在的,!2W的回扣,不是我们做维修能想像的!我们想像的是,修好后,楼主能拿多 ...

不可能有2W的回扣,隔行如隔山,不要随意对自己不熟悉的行业作出想像的判断。

还是为楼主提供维修方面的思路吧。
一般来说,修这种机器应该收费不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论坛里面还是有高手存在的,!2W的回扣,不是我们做维修能想像的!我们想像的是,修好后,楼主能拿多 ...

说出来吓你大跳!医疗器械维修站报价维修费6千元,还不开票!

网友:
型号应该是:MCMD02AA

网友:
显示器长期工作,发热量高,,,虚焊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6K的维修费,,可以研究很长一段时间了,,,多花点时间,也是值得的,

不管什么级别的,,,来来去去,也是电源,行,场扫描,这些地方引起的!

里面肯定有地方烧黑发黄了,,拆开加焊,,,,,说不定,捡6K!哈哈!

网友:
你直接跟人家说,我卖你一个比这个还高级的,只要3000~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开机显示几个英文

没有同步信号啊,不是场就是行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出来吓你大跳!医疗器械维修站报价维修费6千元,还不开票!

呵呵,放心的话,发到我这修好了。价格好说!

网友:
就是一普通的黑白显示器 ,不要认为东西贵显示器就很特别不好修,其实这个东西贵在那个扫描设备和软件上面

网友:
型号          MCMD02AA

底座型号    CHASSIS   MC15601

网友:
显示没有同步信号输入啊

网友E:
修好了没 给个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没 给个话啊

还没修好,你的电话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放心的话,发到我这修好了。价格好说!

你有资料修??

网友:
没啊,关心下 你可以请教一下搞家电维修的老师傅 ,他们对这个很在行,因为以前的电视机的行场都比这个复杂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资料修??

搞维修,不可能有全能的资料, 何况是这种专业的机器。

这种机器肯定没有任何资料,主要靠经验。

按你这个维修进度,恐怕生意要泡汤吧?

网友:
彩色显示器也能显示黑白图像,为什么对彩显说不呢?

网友F:
只要是修过CRT显示器的,基本上都能办了吧,关键是价格诱惑人啊,人家报价6000咱可以报价4000修好啊.人家医院做一个半的B超就出来维修费用了,得根据是什么样的人和单位来报价。这样的单位就应该狠点。他们试不出便宜、贵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要是修过CRT显示器的,基本上都能办了吧,关键是价格诱惑人啊,人家报价6000咱可以报价4000修好啊{:soso_ ...

现在是没资料啊!

网友G:
还没有该搞定?
进展到什么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没有该搞定?
进展到什么程度?

还没有搞定!没进程!!

网友:
一,显示器输入端电路有问题。
二,设备输出有问题。
如果可以自已接条输入线接电脑就可以叛断是那边出的问题了。当然如果显示器也是15针或9针头那就更省事了。
别给B超吓唬了,用在那的显示器都是大同小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有2W的回扣,隔行如隔山,不要随意对自己不熟悉的行业作出想像的判断。

还是为楼主提供维修方面 ...

已修复,多谢大家的支持,初次打交道,不敢多收钱,只收了2300元,有空我再把维修过程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