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读取速度多少正常 有图

楼主(2013-04-12):
7200转160G硬盘,从D盘移动数据到F盘,每S大约9M,速度正常吗?硬盘调的IDE模式,AAM那一项能否把硬盘性能调高,我看默认是在最低噪音的位置。

网友A:
速度有点慢,调模式速度快不了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速度有点慢,调模式速度快不了什么的。

这盘前24G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盘前24G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啊,测速时运行的有软件,当时正在用BITlocker给F盘加密,发现复制有些文件能达到20多M每秒

网友:
我看那个软件有调低噪音,高性能,把它调到高性能,速度会提升多少

网友C:
调了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了吗?效果怎么样

没有调,我觉着用着正常,但网上说什么7200转硬盘速度有300M每秒,我好奇才搞了个软件测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