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方屏维修一例 型号HT185WX1-100

楼主(2013-04-12):
故障现象开机有图像但出来很慢且拖影  。故障原因VGH电压没加到侧边的TAB IC上。修理方法,从逻辑板上VGH电压点接一条线到侧边任何一个TAB上 如图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早几年就用过了,那时修的是三星的一款屏。

网友:
兄弟 ,这样的维修方法也只有应用到京东方上面了,京东方的生产线比较落后,有侧边的控制pc版,其他牌子的都没有了,不过还是不错的方法

补充内容 (2013-6-8 14:05):
经过实际测量,vgh的点是在侧边pcb上侧第五个点(从上向下查),上下各六个点。下面有实际图片

网友:
侧边是COG 的屏 也照接线不误  呵呵

网友:
楼主 ,我有个HT185WX1-100  有3分之一不显示  屏有几道横线,求赐教!

网友:
跟楼主一样维修就行了,测试侧面TAB上面测试点哪个电压不对就飞那根,不行就是TAB坏。

网友:
2片屏 一个拖影 一个3分之1 不显示 ,都飞了线 结果是 拖影的那个飞了显示正常,但是3秒钟就灰屏 ,飞线拆掉不灰屏 ,有拖影,求高手指点。只显示3分之1的飞线之后横线更多啊

网友(2013-05-16):
VGH电压应该在 24V左右

网友:
楼主你好,我现在的故障现象跟你是一样的,屏的型号又是一样,请问可以发实物图,你是怎样解决的?因为我不是太明白....维修店的人说屏坏了没得修,我只有自己动下手....

网友(2013-06-16):
楼主你好啊,请问你的TAB是怎样焊接的不是很明白,是不是用导电银漆滴一滴表面就可以?是滴在绿色个边还是黄色那边?因为没有搞过这个东西,请指教,谢谢

网友:
楼上的你看到那几个圆圈了吗?那几个点就是电压测试点。飞线到对应的点上就可以了,那几个点是可以焊接的,方法是先上点焊膏,然后上点锡,就可以直接焊接了。你这个图翻过来看后面,这几个点应该是白色的,就焊在白色的那面。

网友:
朋友你好啊!!那几个测试点全部都是绿色绝缘面的?那我是不是要刮开那些油漆才能捍接?

网友:
我这有块屏和楼主问题一样

网友:
感谢你的支持,不过那图画了等于没画哟。

网友(2013-07-25):
昨天收到一台康佳液晶电视,用的也是这个屏,声音正常,白屏,只有背光亮,没有图像和颜色,怎么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