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电池座+ -极可以用11V可调电源连接吗?

楼主(2013-04-12):
SONY MBX 250 待机为0   公共点无电压,阻值有几百。

查了论坛的帖子,说可以用11V加在电池座的+ - 极上,看有没有待机。结果我一加,直接大电流,公共点阻值变为4.

SONY 电池座+ -极可以用11V可调电源连接吗?
还有,可以直接拉19.5V到公共点上吗?为什么我一拉也短路?

这2个短路全部是烧的CPU供电处的电容。

求高手指导,谢谢了

该机已修复,谢谢朋友的帮助!没有你们我修不起来!

总结一下:无待机,公共点电压为0.  当时没留意阻值偏低,直接拉上19V,结果烧掉了几个电容。换掉上管后,阻值正常。
待机变成0.04(这个待机实际是偏大的)   待机有5V 无3V    还是不上电,正好有个料板,把芯片周边的东西全换了,待机变成0.01 ,这个是正常的 而且这个板子 3V 5V 是上电后产生的,朋友要注意了!!

网友:
理论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直接加那么高的电压,一半隔离保护就是防止后面大电流,如果公共电压没有就是隔离电路保护了,要先查那个点短路,排除故障后一般就修好了,查不出来也可以烧鸡,但是是从0v一点点往上加,1.5v以内就可以烧出哪里问题,,看情况是你的cpu供电上管出了问题,被你加了高电压烧了电容,排除方法是吧cpu供电全部换掉,包括ic和电容,然后再测试公共点对地,超过450才正常,以后不要盲目加电啊

网友:
多谢指点,确实是上管挂了,换掉公共点阻值变为400多正常了。再次接电池座+ -极,电压调到7.5V时,公共点也有7.5V了,但是电流已经到了0.038不敢再调高了。请问,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保护隔离电路本身的故障?还是其他故障(比如CPU供电)导致的公共点电压为0呢?

电压调到10.5V  电流还是0.038

网友A:
楼主接上也没用啊  电池接口需要检测电池的信息等等  光接电压 没用哦

网友B:
7.5V时候0.038算是正常把   公共点不短路 可以尝试接上19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7.5V时候0.038算是正常把   公共点不短路 可以尝试接上19V电压

夹电池+ -  可以上到10.5V 电流是0.04   公共点拉上19.5V 电流也是0.04 看来短路已经排除了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护隔离电路公共点的对地阻值一般为450欧姆左右你的对地阻值为4欧姆应该是保护隔离公共点的元器件短路击穿 ...

公共点加上19.5V 电流是0.04  短路已经排除! 但是待机还是0  估计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接上也没用啊  电池接口需要检测电池的信息等等  光接电压 没用哦

正解。。哈哈。 我三年前就干过这事。。证明是不行的。。

网友:
楼主慢慢修。。。会好的。。这种机器细心点。一般短路修复好都直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还是0V的话就是按开关键还是不能触发开机的可以检查保护隔离中的电感 电压保护二极管 场效应管的好坏

哈哈,待机居然有了!就是不触发,继续修,谢谢!!!!!!!!

网友:
看了各位大大的回复,
是不是没有待机电压,可以用+ -去接电池的正负,然后看有没有待机,来判断是保护隔离的问题还是后极短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触发可以找开机键旁边的开机触发元器件工作是否正常 比如开机触发开关二极管是否击穿

多谢,查出问题了待机3V没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3V没产生 可以检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或者检查待机芯片3伏供电的电感线圈或者滤波电容这些都检测了吗 ...

谢谢你,已经修好了,待机芯片周边东西全换上好了,这个机器3V 5V 是上电后产生的。待机电流应该是0.01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芯片本身是不是好的呢工作条件都检测了吗

包括待机芯片全部换掉了,也不知道到底哪儿坏了呵呵,

网友:
修短路就是要细心...

网友:
不能直接接电池接口   电池接口需要检测电池的信息等等  光接电压搞不好就烧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