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BGA焊台的,各温区的温度传感器,都是放在什么位置的?

楼主(2013-04-12):
比如放在发热砖上面、发热砖下面、热风枪吹风口、热风枪内部。。。。。。?

传感器位置不同,显示的温度相差十万八千里啊。

我昨晚竟然做了个梦,梦里一个人竟然生火来做BGA,就是把板子支起来,下面烧柴草加热。

这梦也太神奇了,不知道怎么想起来的。

网友:
上温区温度,可以把热偶线,塞到 BGA 芯片缝隙中。

网友A:
传感器放置应该越靠近目标器件越好。

我看到过有人用红外燃气炉做下加热的,不过他说红外燃气炉最低温度也在200度C,比较难于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小的探头吗?

有的,我亲眼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放置应该越靠近目标器件越好。

我看到过有人用红外燃气炉做下加热的,不过他说红外燃气炉最低温度 ...

下温区温度,可以把热偶探头直接顶在 PCB 板背面,直接测 PCB 板表面温度。
至于温度的控制,可以采用 PC 端软件不断读取由 PC410 检测到的 PCB 表面温度,(按 PC410 出厂预设值,我记得是每秒步进不超过 3℃)如果超过这个步进值,就由 PC 端软件通过 RS232 控制单片机启动风扇散热,如果没有超过风扇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放置应该越靠近目标器件越好。

我看到过有人用红外燃气炉做下加热的,不过他说红外燃气炉最低温度 ...

直接把探头顶在 PBC 板背面,
温度可以,通过 PC 端软件不断读取 PC410 测到的 PCB 温度值,(厂家出产建议,每秒步进不超过 3℃)如果超过温度值,就通过 232 由单片机控制,风扇启动进行散热。否则风扇不转。

网友C:
直接把探头顶在 PBC 板背面,
温度可以,通过 PC 端软件不断读取 PC410 测到的 PCB 温度值,(厂家出产建议,每秒步进不超过 3℃)如果超过温度值,就通过 232 由单片机控制,风扇启动进行散热。否则风扇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探头顶在 PBC 板背面,
温度可以,通过 PC 端软件不断读取 PC410 测到的 PCB 温度值,(厂家出产建议 ...

还有单片机?还要自己做电路写软件啊?

网友:
这样玩法,单片机只做一个动作,接收到某种特定数据,对应一个pin 输出高电平驱动继电器吸合,风扇开始转,没有收到这特定数据,继电器不吸合,风扇不转。这样其它的控制都在 PC 端的温度检测软件上了。这样的单片机程序,你随便找本单片机学习的书,看关于 RS232 通讯的例子,加个控制某个 pin 对应高低电平的变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