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没有ddc芯片,但插上显示器会显示logo,信息在哪里?

楼主(2013-04-12):
手里有两块驱动板,型号不同,超级芯片tsum56 tsum16,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找不到接口附近的ddc芯片。板子上小8脚的24 25芯片分别只有一个,跑线都是进超级芯片的,分明一个是白屏衡一个是程序存储器。
但显示器插好也会显示logo信息,那这些信息保存在哪里了呢?难道是在超级芯片或程序存储器里?

网友:
超级芯片里面。现在大部分是哟个2025的芯片吧。

网友:
还有在芯片里面的啊,我知道的太少了,谢谢

网友:
手里有两块驱动板,型号不同,超级芯片tsum56 tsum16,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找不到接口附近的ddc芯片。板子上小8脚的24 25芯片分别只有一个,跑线都是进超级芯片的,分明一个是白屏衡一个是程序存储器。
但显示器插好也会显示logo信息,那这些信息保存在哪里了呢?难道是在超级芯片或程序存储器里?;

no

hjq -4 严禁灌水